希捷 7200。7 M-21 FW:8.01 换板做SF,请问要换一模一样的板吗,有什么规则吗

楼主(2010-03-08):
希捷 7200。7  M-21   FW:8.01 换板做SF,请问要换一模一样的板吗,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LSD别胡乱回答
.7的盘
经常换板换固件做SF的

网友:
只要是7200.7的板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要换板,这点不明白,还请指点
引用 网友A:

当某一段固件区有比较多的R/W错误时
换板换固件,重做SF
也许有点效果

网友A:
当某一段固件区有比较多的R/W错误时
换板换固件,重做SF
也许有点效果
引用 网友B:
换板换固件为什么能使固件区偏移,光换固件能不能使固件区偏移

网友B:
换板换固件为什么能使固件区偏移,光换固件能不能使固件区偏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
板子需要和固件版本对应的

不过总的来讲。.7的盘固件的要求不是很高
实际维修时更换板子,固件,可以不去讲究怎么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