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点拨号连接好慢差不多要一分钟才弹出来

楼主(2010-03-08):
电脑开机后点拨号连接好慢差不多要一分钟才弹出来  点我的电脑很快就弹出  但是右击属性又是很慢  系统重装过没用

网友:
系统装的不正确吧?
看系统日志,是啥东西阻止了拨号连接程序。

网友:
LZ是直接接的 猫 吧   要等右下角那个本地连接受限制 出来才能开属性 和网络
如果是这样 就 请设置一下  IP 地址  不要用自动获取   (网上邻居 的属性  本地连接的属性  找到 TCPIP协议 手动填个IP   如 192.168.1.5    子网掩码 点一下自动出来 然后保存就OK)

网友:
设置一个IP地址就行了,这个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网卡在等待一个IP地址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有设置IP地址,搜索IP导致拨号程序响应慢

网友:
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点我的电脑属性也是这样慢啊

网友:
收索网络去了  手动设IP   顺便整理下磁盘碎片更好

网友:
网线拔掉重看机看看,如果还这样, 那就除了IP问题外还有其他问题(建议换张盘重做下系统)

网友:
指定一下IP地址

网友:
确定IP地址,这样搜索比较直接

网友:
是不是装了卡巴了,装了那玩意就特别慢。

网友:
直接把猫设置成拨号就可以了,不用电脑拨号啦

网友:
哦,原来是在自动获取ip地址,以前我还以为是盗版ghost系统的缘故呢

网友:
IP地址找到就好了。网卡获取的比较慢

网友:
你的电脑是自动获取IP的吧,你手工指定IP就可以,要不然开机系统会自动找IP所以就慢。

网友:
如果本地连接已经是指定IP的情况下,LZ是不是装了多杀毒软件?

网友:
用杀毒软件全盘杀毒试试,有可能是病毒造成的

网友(2013-03-22):
是你的电脑慢了,把电脑c盘整理一下,把你的电脑IP设一下,你把这两个弄一下,应该就快了

网友:
设置一个手动的IP地址就行

网友:
对呀,如果是手动拔号连接的话,你就需要自己手动指定一个IP地址,那样的话开机连接的时间就要短好多了

网友:
手动IP 。还有种是比如360杀毒的影响

网友:
设置一下IP就好了··

网友:
是系统问题

网友:
果断手动设置一个IP,我的电脑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