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SF2/648D 不跑码

楼主(2010-03-08):
测CPU 供电只有0.95V 加电风扇转,但不跑码.电源管理芯片ISL6556换过了,还是不跑码,下面怎么查呀?

网友:
那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先量看看主要供电是否都正常, 再换个CPU, 烧个BIOS 看看...

网友:
基本供电正常的话  如果是BGA封装的 你亚亚CPU 座子

网友:
0.95V是上假负载测出来的,还是上真CPU测出来得,如果是假负载测出来的你就上CPU测试试,0.95V应该可以。

网友:
换CPU  注意400 533

网友:
这个主板貌视应该用2.0以上的cpu,这个主板不跑码   测试一下北桥电压1.8V,如正常应该是座子开焊。

网友:
这种板子很爱坏 ,精英的845都一大队了
无疑是:座子,IO,BIOS

网友:
精英的主板没话可说,虚焊的代名词。尤其CPU座子,不知道精英厂里的那些工程师为什么不改进工艺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我用的是P4 1.5的CPU .没用假负载,我测的是CPU旁边电感的电压值.

网友:
供电正常 压cpu座

网友:
用了很大的力压座,也是不跑码,用不用直接给座加下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