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61声音问题

楼主(2010-03-08):
T61听歌 开机声 等外放声音断断续续 插耳机听一切正常 另外插耳机后喇叭还有声 且声音还是断断续续 请问各位大侠是哪的问题 是硬件还是软件 拜求!!!

网友:
你还是先做个软件在说吧,有可能是软件引起来的

网友:
查 功放ic,功放ic 的电容 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