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无触发动作

楼主(2010-03-08):
此板进过水,待机电压3V,5V都有,开机芯片是PC87541,此芯片+3VPCU,VCCRTC电压正常,有触发3.3V电压。按下开机键时,开机芯片2脚(NBSWON#)有3.3V-0-3.3V变化,但171脚EC_DNBSWON#一直为高电平(3.3v)无动作。此芯片161脚VCCRTC=3.3V; +3VPCU=3.5V;16脚VDD无电压。南桥和开机芯片晶振有波形,但87541晶振4脚波形递减,不知道是否正常。

求大家帮助。

网友:
你再注意检查看看进水的地方, 看看哪里有断线, 看这个现象应该是有地方氧化掉了..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上班继续修。

网友:
EC波形 不正常肯定不行的 楼主所说肯定是EC工作条件没完全满足

网友:
换个KBC试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阿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修了个这本子。进水的,故障和你一样,想换KBC的,还没换
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