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主板不正常

楼主(2010-03-08):
一块冠盟845G主板能正常装系统。就是在使用中鼠标经常停顿!在打开某个程序时,鼠标是不能移动的!要等程序打开完以后才能正常移动。不知道是不是IO有问题。我才开始学修主板。

网友:
是不是很卡啊,CPU使用率是不是100%啊?系统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换过,系统也装过

网友:
SB的事情

想都不用想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的话,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就没有价值修了,主板太老了!

网友:
说总线,还不如说桥的问题了。把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天换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