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板子插上IDE设备就死机

楼主(2010-03-08):
手头一块810板子,前段时间还上过全系列试过用的好好的,这次把拿出来送人,开机全过,码最后跳FF,只要不接上IDE设备就不死,(就是按键盘灯出亮和灭),一接上硬盘或光驱,自检后到了从IDE引导界面就死机,开机BIOS能检到IDE设备,一开始引导就死机,换了几块硬盘光驱和IDE 线和电源都是这样,十分不解,谁遇上过请指示一下

网友:
这板子还修?扔了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了条内存和重装了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查IDE脚,数据线,打IDE针有无短路,还有一种情况硬盘太大,810板子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