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安泰信936b焊台的电路图啊

楼主(2010-03-08):
如题,本人有一台安泰信936b焊台,电源开通时无法控温,温度一直上升,烙铁头都烧的发红,以为是BT136坏换了个新的,温度不上升了,开电源指示灯一闪然后就什么现象也没有了,后来干脆把双运放LM358p、三极管2N 3906(找s8550代换),换后故障还是灯一闪就什么也没有了,稳压管也查了也没有坏,不知是什么毛病了。 有哪位好心的人能否发个电路图来啊,发到我的邮箱:jhz860122@sina.com 谢谢!!

网友:
不知对吗?参考一下吧。

网友:
谢谢你的关心,就是小了点,看不太清楚。有清晰的图发过来看看好吗

网友:
一看就是不对的,那么少的元器件。参考一下白光936的电路图。

网友:
白光936,看看你的板上有没有1707这个ic,有的话就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你!板上没有1070ic ,我的板上只有bt136、lm358p、2n3906等主要零件
焊台质量差啊

网友:
有哪位朋友愿意帮我啊,发一张图过来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发热芯啊,看温控有没有碰到电热丝啊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发热芯啊,看温控有没有碰到电热丝啊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把发热芯换了,已经修好了,谢谢你的指点!多谢了!
总结:由于焊台刚买不久,没想到发热芯会坏这么快,以后还是要多看多想,不懂就向大师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