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主板需要重插电源才能开机

楼主(2010-03-08):
前几天接到的一块 技嘉AM2主板 型号是 GA-M55S-S3 ,关机后需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能再次开机,开机后主板上的声卡芯片和CPU座上方的一个8脚驱动芯片非常热(烫手)。我量了开关排针有5V待机电压,开机后主板跑码正常 能进系统。不知道怎么查了,那位老师帮忙给个思路!主板很新刚刚过保 不像乱换件 免得自己修不了别人也弄不好 !!期待回复!!!

网友:
晕   我修到过你那样情况的板子
问题为通电以后不能重启,需要取掉电源线重插,问题出在开机电路的三级管上
跑线  换了就OK了

网友:
查查和电池连接的电路中二极体、三级体,大概是这些器件不良或击穿,有的是内部开路,前段时间刚修好一块板子,和你描述的问题一样。

网友:
晕   我修到过你那样情况的板子
问题为通电以后不能重启,需要取掉电源线重插,问题出在开机电路的三级管上
跑线  换了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是说开机电路上有三极管短路了么 ?

网友:
三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不知CPU旁边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过热往往是短路引起。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我的是开机第一次不跑码  拔了电源插上在开 就正常了

我怀疑是哪里 有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