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一直显示调节亮度那个对话框

楼主(2010-03-08):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点亮后一直显示着调节亮度的那个对话框,按也按不掉,按其它键也没用,是不是按键板坏了?

网友:
按一下换键了。

网友:
按一下没反应,一直显示着,随便按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按键板坏或MCU出问题都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刷一下试试呢

网友:
通电测量一下开关上的电压看正常不,一般都是按键坏

网友:
断开按键板试试

网友:
开关板漏电了吧~如果不是开关板那就是MCU了要重刷数据

网友:
这种开关漏电典型故障
换所有的开关就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