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S可以代换LD7575PS吗?

楼主(2010-03-08):
今天修到个DELL显示器 不通电 经察为电源控制IC LD7575坏了
现在手头没相同的芯片 找到个SG6841 请教下经验人士 可不可以代换?
还有就是两个管子最大功率各是多少?
芯片

网友:
203D6试试。6841应该不行

网友:
不能代换,首先第一脚电阻就不同,LD7575是100K。SG6841是2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