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940针主板亮一下就停。。。

楼主(2010-03-08):
一块技嘉GA-MS-S3 940针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不能再次开机,电源保护,裸板试机CPU供电拔掉,故障依旧。各位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打电源阻值

网友:
有短路或缺某相电压,短路的几率大点,量量吧

网友:
打橙3.3V  红5V  紫5VSB  黄12V 是否短路

网友:
12v周边短路  仔细打下上下管阻值  然后依次拆下主从电源IC 直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CPU主供电短路~~你把P4插头拔了点估计不会保护主板应该不运行

网友:
先看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吧,之后看一下桥

网友:
因该是供电有短路。查供电阻值吧。

网友:
很好修的啊,就是不打阻,全部场效应管测一下都很快的。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短路故障,常用的办法就是打阻值

网友:
桥的供电管查一下,还有IO跟桥都有可能故障

网友:
能点开电源 io  南桥坏的可能不大。12V 是否短路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CPU 供电吧

网友:
场效应管坏了吧, 用一下心应该很快可以量到的.

网友:
把北桥供电管拆除看一看

网友:
主板能够引起ATX电源短路故障部位多发生在大电流供电部分 你拔下CPU供电没事 那可能就是内存供电吧     但前提是ATX电源必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