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多少人在用红外BGA?

楼主(2010-03-08):
发现最近买红外的BGA人也多起来了。?是不是 修客最后都选择 红外的了?

网友:
来自: 上海奉贤区
专修笔记本的话还可以,如果修台式机红外的用起来不怎么方便。

网友:
哦---红外应该不存在几温区吧?

网友:
买红外的多了吗? 我还是喜欢热风的

网友:
红外一般就是两温区的。红外最大好处就是有穿透性加热。能大幅度降低垂直温差。缺点是温控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