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VGA被 强盗剪断了

楼主(2010-03-08):
一台联想LXH-GJ769F4,17寸纯平显示器在晚上被强盗把连在主机上面的VGA接头剪断了,接头现在已经找不到,我把显示器打开,把整条VGA线拆下来,它有两组线,一组到视放板,六根线,其中三根地线,三根三基色线,红,绿,兰。第二组线到解码芯片附近,有五根,分别是,黑,橙,白,黄和一根透明的线,我找到一个VGA接头但不知怎么接,大家有办法帮助一下吗,谢了
芯片

网友:
吧地线和红绿蓝接好,剩下的黑线应该是地线,测一下就知道,剩下的排列组合接到vga头的行场同步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先把红、绿、蓝以及地线都接好,橙色、白色分别是行、场信号线,接好就OK了,这个很容易接
VGA接头与主机相联的那一端你知道接吗?1、2、3分别接:红、绿、蓝,13,14接行场,只要接这几根线就会有显示

网友:
哦,好的,我马上照你说的这样接,谢了哈

网友:
刚刚接了,还是不行,红,绿,兰,都接对了的,但是场,行没接对,板子上面标的,SDA ,SCI, VS ,HS 这四个我不知道怎么接,请问下高手这四个怎么接,各接到VGA接口的那几个脚,诚心感谢

网友:
1、2、3分别接:红、绿、蓝,13,14接行场

网友:
VGA接头的13.14脚就是行 场同步信号。在主板上找到HS,HS接上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小弟已经接好啦,能正常使用,很感激大家

网友:
红绿蓝那三根地线接那啊?行场那是那两根地线又接啊?VGA头断了,总共要接回几条线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