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T 128M DDR3 TV DVI PCI-E显卡故障

楼主(2010-03-08):
现有一批故障显卡有几个是无显示,还有几个是花屏(下面图片)还有个开机一会又花屏。用的主板测试,没有进系统。打架给帮忙看看是什么故障。或者维修思路图片照的不是很清晰,相机没电了,充电器忘在家里了。具体就是上面有很多彩色的小点。
显卡

网友:
一般都GPU虚的多,加焊看下啊

网友:
加焊GPU没有用的,故障依旧

网友:
很多彩色的小点只有换显存一条路。

网友:
楼上的正解,必须换显存

网友:
三星显存吗?是的话就只有换显存了

网友:
今天我修了1块小花点的显卡 吹了吹显存 结果大花 又吹了吹 小花啦 而且显示色度特别亮

网友:
软件 检测下 排除供电 核心虚焊 有无掉件
更换 显存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