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500 掉电

楼主(2010-03-08):
开机大约看见LOGO掉机,有时到系统用一会就就掉电,换人网卡和IO,加过焊北桥禁,现在故障还是一样,用一会儿就掉机,换一个MAX1715
本来有两个MAX1715,因为只有一个1715只换了一个,
CPU核心供电就早换了
cpu
掉电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呗

网友:
1715是分组供电芯,按上楼的试试

网友:
LZ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忘记说了CPU核心早就换了

网友:
一般是CPU的供电芯片虚焊引起的

网友:
所整过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