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接显示器 发暗 怎么处理??

楼主(2010-03-08):
顶星845GLM  478接口   接在显示器上屏幕发暗,3基色阻值正常   刷过BIOS   换过VGA口     大家遇到过吗 怎么处理的  VGA口的主要针脚参数是什么??

网友:
确定显示器是正常的吗?好象是显示器的问题哦。

网友:
基本上是没救了!

网友:
是主板集成显卡屏暗   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
把显卡接口那的几个芝麻官给换了

网友:
北桥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换了试试!

网友:
845换北桥  估计没什么价值  我换芝麻管试试把

网友:
加一张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