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17L1 开机后大约半小时黑屏,然后又亮,又黑,就这样闪.

楼主(2010-03-08):
型号:联想Gj17L1 .
故障现象: 开机后大约半小时黑屏,然后又亮,又黑,就这样闪.
开始以为电容问题,可打开一看电容都没有问题,电源是外置的那种.换高压板试,现象一样,测灯管,长亮没有问题,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容换一遍,还是一样问题,最后没有办法了,用手摸了一下主控芯片的散热片,觉得有点烫。就想给它加个风扇试试,结果装了一个5V的小风扇,测试了快一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出现闪。不知道,还会不会再闪,正在测试中,小弟新手,不知是那里的原因。有没有高手修过这种问题,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单独测试上面两条灯管。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还没见过显示器里加风扇的。加风扇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说,高压换了还是一样,灯管也测了,OK,那板上加风扇的还是第一次听说,LZ高啊

网友:
我已测试两天,加风扇后就不闪了,我现在已肯定排除高压和灯管问题,问题是在驱动板上,因为在闪的同时测到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也在变,也就是说并不是高压的问题,而是驱动板控制信号就是闪的.驱动板的信号好象是MCU发出的吧,我觉得可能是主控或者MCU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个现象.

网友:
今天我这也有这种事啦 按楼主办法去试下先

网友:
LZ的风扇是怎么加上去的
焊上去的吗?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把驱动板换了,一劳永逸.

网友:
我已测试两天,加风扇后就不闪了,我现在已肯定排除高压和灯管问题,问题是在驱动板上,因为在闪的同时测到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也在变,也就是说并不是高压的问题,而是驱动板控制信号就是闪的.驱动板的信号好象是MCU ...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了.搜一下我一个关于实达的帖子

网友:
LZ高手哈.....我以前修CRT显示器给行管加过风扇的哈哈

网友:
我有遇到过
只不过加了个散热片而已  还是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