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3-08):
不是CMOS电池的问题

新装的系统。使用正常,当天重启N次没事。断了电闲置一下午开机也没事。可是一到第二天,开机就提示系统文件XXX错误。。。刚开始我还再挂上别的硬盘把那个文件拷过去替换掉,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再过一天,开机,又提示系统文件XXX错误,并且错误不一样。偶尔还会提示按R修复。。。。内存是512+256的DDR400,,我拔掉一根,问题依旧。。但朋友一直强调这是内存的问题。我记得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把内存重插一下就好了,但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会是电路吗?不会吧。。还是哪的问题?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没?

今天发现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系统的我的文档里的一个文件夹变成几十个G,比C盘的分区还大。

网友:
换根内存再试。。。。原来的两根都不要用。

网友:
内存坏了
也会出现种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

网友:
主要是发现系统的我的文档里的一个文件夹变成几十个G,比C盘的分区还大。这是不是病毒啊。。。而且这个问题是不是病毒引起的啊

网友:
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我前几天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装系统  拔内存都无果,但是是好了但隔两天就不行了。换我的硬盘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最后确定客户硬盘坏。
          楼主你换个硬盘

网友:
硬盘问题居多!

网友:
内存坏了  换跟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总归就是内存或者是硬盘数据线。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一些 最好代换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老是蓝屏的,是IDE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硬盘老了有坏道吧!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吧!  这样的故障一般先换硬盘内存   都用自己的 确定是好的 客户的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以前碰见过两条内存都是坏的  郁闷死@

网友:
楼主!你跟我上次碰到的问题也一模一模!我那个不是明天就会出现而且是不定时的!有时候是两天又有时候是五天!最后换了硬盘故障才解决!!楼主换硬盘决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