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DIY改造的准三温区BGA机——390 PRO

楼主(2010-03-08):
俺DIY改造的准三温区BGA机——390 PRO

俺买BGA时,三温区太贵了,经费原因,没有选。选了一款价低的BGA机,名称就不说了,以免广告。

BGA买回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感到不太顺手。主要是下加热部分。有以下几方面:

1、不能调节加热范围。
2、在做元件焊接时,下加热烤得俺的金手掌一个生疼,干裂了。儿子说,今后不要拉我的手了。割人。
……

(继续,防止掉电)

经过一段时间的设计和思考,下定决心,要自己DIY一下。顺便实现部分三温区的功能。

一、对下加热部改造。

下加热由四块加热砖组成。原机是四块一起加热。不能分开控制。电费象水一样,心疼。现改成有热电偶的常热,以保持对温度的调控。其他三块用三个开关分开控制,以实现加热范围的控制。

功能原理图如下:

具体改造图如下:

1、上加热整体图。

2、内部改造接线图。

3、控制开关

二、准三温区BGA使用方法:

开关与加热砖定义如下:

1、控制加热范围。

通过控制SW1-SW3的开合,控制加热器1-3的工作与否,实现加热面积的控制。
如:

SW1=0,SW2=0,SW3=0,此时只有常开加热砖工作。加温范围如下:

SW1=0,SW2=1,SW3=0,此时只有常开加热砖工作。加温范围如下:

SW1=0,SW2=1,SW3=1,此时只有常开加热砖工作。加温范围如下:

SW1=1,SW2=1,SW3=1,此时只有常开加热砖工作。加温范围如下:

三、实现三温区的方法:

我们可能通过开关闭合的时间点来控制,实现三温区工作。

如:打开下加热,当温控器显示温度为30-40度时,再合上开关,如全合上,这样,由于热电偶在常开加热砖上,而其他砖只是与常热砖一起
工作,这样,无形中使其他砖与常热砖温度相差了30-40度,这样就实现了下加热的局部温度变化。

[fly]之所以说是准三温区,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愿意多加个温控器,再换个带热电偶
的砖,就可以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三温区了。[/fly]

下面是一个例子。

四、实际工作图。

网友:
终于完工了。怕中途出错,所以编辑了K次,写一点确认一下。先看到的同志们后边可能没看到。见谅。

网友:
唉 现在的三温区BGA机子那么便宜  不过还是支持楼主的自创精神

网友:
圖文並茂多謝樓主了解三温區的全貎

网友:
采用发热砖做三温的  在发热砖的布局上还要再仔细斟酌  三温不是简单的温度差异

网友:
发热砖做三温区的意义就小很多了!
因为发热砖的升温速度太慢了....

网友:
上部风枪面貌8305加大同江的喷嘴?
支持楼主的改进

网友:
不错啊`````本人还是觉得下加热用热风的三温好

网友:
红外真的不合适做三温区

网友:
这机子不是同江390吗? 我也有台,三区能改个热风的吗,

网友:
红外发热砖虽然说是温升慢,但是主板能慢慢温升,变形比用热风直接加热小,而且用带探头的砖温度过冲比较小,一般能控制在+- 10度以内。而且对付那些打胶的桥恒温不是很重要的吗?

网友(2010-04-09):
我也有一台, 回去参考楼主的方法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