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 TOOL-48紧急求救!

楼主(2010-03-08):
我有一台LAB TOOL-48现在配PLCC44的转接座子,想烧录液晶显示器的程序,但老是提示出错,也无法读出芯片和芯片里面的内容.强行读取默认为40PIN的资料!
请问该款烧录器可否做为液晶显示器的编程器来烧录程序?如果可以,我的问题大致出在哪个环节?

网友:
你要买可以用在你这个编程器上的DIP44转PLCC44转换座,脚为顺序要对应!

网友:
我买了DIP44转PLCC44的座子,但是不能自动检测出IC的型号,人工选择器件型号后仍然不能读取,强行读取提示为40脚的IC.所以在此发帖求救!

网友:
你这个编程器可能太老了点,要换新了,再说你买了转接座也有可能不支持低电压的器件了。我原来也有个48,但是现在来说已经不适应了,卖了300块

网友:
液晶上的烧录IC一般还是5V的,按道理讲是完全可以支持的,里面也可以找到这些器件,但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烧录不了,想找个确切的答案!

网友:
不见得都是5V的!很多是3V3的,LT-48确实老了,如果是LT-048UXP的话估计还行

网友:
你试试44转40的看看

网友:
lt48太老了,我有一个年后卖了,dip44转plcc44的座子也买过,有两种,1是直通,2是44转40的,你不成功,我想还是48不支持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见过,就是编程器不支持的问题,如果用40针转PLCC44的座子也不行那就换编程器吧。。。。

网友:
意思就是买个PLCC44转DIP40脚的座子试试,不行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无果,现已定购西尔特500P和液晶专用烧录器!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