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3-08):
请问各位大虾,我有一光驱,托盘不能正常打开,折后不装上面那个铁壳就可以正常进出拖盘,装上就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才能正常?
:lol:lol

网友:
应该是堵着了,或者是壳子与进出仓电路短路了!

网友:
皮带问题,用烙铁加大一点那两个胶轮就好了

网友:
皮带打滑-换

网友:
把上面的那个铁壳里压关盘的东西拆出来,在磁铁的中间贴个医用胶布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