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底上了胶水,难吹下来?

楼主(2010-03-08):
我是新手,试过了要将主板的IO芯片吹下来,感觉是不是芯片粘了胶水的原因,引脚的锡都溶化了,就是取不下来,结果将主板的铜泊都搞坏了,真困惑!
芯片

网友:
IO很少封胶的,你说铜泊都搞坏了,估计是你的温度不够,或者加热不均匀。

网友:
使点劲吧..我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加热均匀,快速取吓,

网友:
主要风枪在吹的时候高频率的晃动,保证板卡均匀加热,等融化时快速取下即可,不能吹着不动就很容易搞坏板

网友:
练习手法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把IO吹坏都不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