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导致主板掉电

楼主(2010-03-08):
七彩虹7300GT导致主板掉电,换一片显卡就ok了,不知是显卡那里短路了,本人是新手对万用表查电路还不熟悉,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显卡上就那么几只场管,查查短路没有
另外查查GPU短路没有,7300GT的GPU核心供电对地电阻很低的,一般大于6就可视为正常

网友:
恩 查查PCIX1供电有短路吗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版主,我待会按照你的说明试试,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2# 孤帆远影

网友:
2路 供电的  mos  和gpu  核心 显存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