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笔记本用多功能电源可充电,好的电源适配器却不能充电

楼主(2010-03-08):
这台IBM T40笔记本是用户在家一直用适配器用的,昨天临时出门,适配器忘了插,导致本子电池的电用完,然后用适配器就不能充电了,这怎么回事,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IBM T40电源管理芯片出错了,用笔记本多功能电源可以充电的,用IBM电源适配器就不行,其他的同类型的适配器也试过了,感觉好奇怪的,

网友:
量下适配器输出电压是多少,低于13V是不会充电的。

网友:
如果用多功能电源可以充电的话就是你的适配器问题了。
情况是这样的,你的适配器之前就有问题,不能输出很大的电流。平时电池不怎么亏电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很大的电流的,所以你可以正常使用。当你把电池用完了,再充电的时候是需要很大的电流的,此时适配器就会保护无输出。  导致这个原因基本上是适配器内部的300V电解电容变质了。IBM适配器都这样。

网友:
IBM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的这种现象以前遇到过就是你的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很早以前碰到过,你的电池电亮用完的时候看一下因该可以,在看一下你的适配器输出的功率肯定不够

网友:
我觉得四楼说的是正解

网友:
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

网友:
怪事,没遇到过.期待高手揭开迷底!

网友:
用可调电源正常,基本可以肯定是适配器的问题了,IBM t40的适配器就2根线一根供电一根接地,不像dell的中间那根针是管充电的。

网友:
看不懂 这个问题先排除法就 好了

网友:
别的适配器能充电而这个适配器不能拿肯定就是适配器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适配器的问题 换个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适配器可能就和4楼说的一样吧  输出功率不够 保护了

网友:
检测一下-EXTPWR信号和Q73    D9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