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问题

楼主(2010-03-08):
478假负载上有两个测试点不明白,一个是总线时钟(0.4V),一个是主时钟没有电压,不知道这种情况对不对。请版主解答。谢谢了!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CPU没时钟  见过类似情况@

网友:
有核心电压就对了

网友:
一般只要测一下总线时钟(0.4左右)就可以了,主时钟不必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