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R51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08):
IBM R51 后灯亮下就灭。接可调电源,按开机键就保护一样,电源咔咔的保护,电流上下跳变几次到0。好像短路,但没测出来那里有短路的问题,
待机3V 5V 1.8V 都正常,按开机电流表保护但可以测到3V 5V 1.8V 都正常,测CPU供电有1.几副电压,南桥已经换过 无思路请大家
帮忙看下是什么短路了还是少电压呢?

网友:
肯定有短,量一量PCI控制芯片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都去掉,再开机试试

网友:
只能用排除法逐级查找了,另外试试看能否用电池开机

网友:
今天故障解决了,开始换了个南桥没好,今天把显卡重置了故障依旧。换个U61还是一样。
最后把CPU供电的两个门电路换了,开机不短了,接屏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CPU 都有供电了 ,还个两个高压驱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定有短路的地方只是没找到而已

网友:
是不是之前有连锡现象呢?

网友:
本案死因不明

网友:
不明白,没遇到过这两个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