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装系统和内存条有关联吗

楼主(2010-03-08):
前天装了台机子 金士顿内存条 昨天就出现了花屏 显卡换掉重装系统 装不下 换了块相同的内存条就可以装 是什么原因呢
显卡

网友:
内存有坏位或不稳定,引起装不了系统或运行时蓝屏。

网友:
装系统当然和内存条有关。内存条是数据中转站

网友:
有关系啦,坏得或者不稳定的装不进去的!

网友:
那该如何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