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LE的卡。

楼主(2010-03-08):
影驰7300LE的卡,插上主板,板就循环跑码,这类显卡修理从那入手?
显卡

网友:
先把电压检测下,看供电正常不
再用软件检测下

网友:
看一下金手指接触好不,打一下GPU和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看有没对地短,有没掉件

网友:
核心 重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