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FG769-KD显示器开机屏中间竖直一条亮线向中心收缩一点后无反应

楼主(2010-03-08):
各位大侠好,今遇到方正FG769-KD17CRT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有起帧声音但屏幕正中间一条竖直短的亮线从两端开始向中心点收缩成一点后没任何显示,关机开机此现象重复;本人初学维修望大侠耐心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顶一下,高手们指导指导!

网友:
行电路有问题,高压包换掉试试

网友:
不是要换高压包吧!这种现象跟行场IC 是有关系的!另外你加焊一下显示器!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对先检查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