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板载网卡是百兆还是千兆

楼主(2010-03-08):
各位同仁!如何区分板载网卡是百兆还是千兆,我指的是通过看网卡IC本身!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板上说明书

网友:
看挡板处的灯
一般千兆的指示灯要多一颗

专业点的就看看主芯片的型号

网友:
你看一下网卡芯片型号再到网上一查便知

网友:
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网友:
用驱动精灵检测比较方便,芯片啊,型号啊,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最重要的不用打开机箱查看

网友:
看看芯片型号然后百度一下`

网友(2010-04-15):
你不会看网卡芯片的啊!

网友:
专业点就是看网卡芯片,然后百度一下,便知道。

网友:
看型号然后到网上查一下,也只有这办法了。

网友:
看主板上的网桥和网卡接口是几根线,网桥大而且网卡接口线是8根的一般是千兆,网桥小的线是六根是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