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8主板键盘鼠标冲突

楼主(2010-03-08):
一快杂牌848的主板单接键盘能正常使用,一接鼠标开机报警,但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键盘,鼠标都用不了.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下各位兄弟这个应该是那里问题呢?   没思路现在,各位给提点意见哈,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你键盘的5V低了吧,先看一下键盘口旁有没有排容,有的话去掉试一下。

网友:
单独接键盘就能用,接下鼠标就到开机按DEL那里报警,在进去的话键盘鼠标都用不了了呢

网友:
你USB鼠标吧

网友:
排容没有的。想把这问题给解决呢,难道就没人碰到过的吗?会不会是IO 出问题啦!

网友:
我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长长见识

网友:
我遇见过,换了IO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