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A902 改代换高压条的问题 已接主机 显示器 指示灯蓝色

楼主(2010-03-08):
改代换高压条  红线接上12v 另一红线不接 黑线都接地  黄线adj没接  开关黄线 接5v
但问题是 开关黄线一但碰一下5V如图中红点 也只会灯管也只会闪一下~是灯管坏了还是接错呢 我有量高压条 左右 电容都有12v  表示12v有进入   已接主机  显示器 指示灯蓝色

网友:
请问楼主开关线是否接错了?

网友:
這塊是負觸發 0v亮燈 5v熄燈喔

网友:
這塊是負觸發 0v亮燈 5v熄燈喔
引用 网友A:

那是否 我要在找一点开关点  5V 一旦这个点 接触开关黄线就会变0v
可否提示从哪点 寻找~我本来想从电源控制ic 找那个5v点 是否正确

网友:
要找個關機變5v開機變0v的點 真有點難喔
用晶體來變吧

网友:
LZ   ADJ和PW接错了

网友:
灯管好坏你用 测灯管工具 试下吧  用排除法   我想你可能是线接错了 开关电源信号 没见你提起啊

网友:
这块驱动板控制on/off 0v启动, adj/0v是最低亮度, 控制要加电晶体反相

网友:
开启信号线接错了 也会照成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