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不用镊子怎么赚贴片电容啊!!!

楼主(2010-03-08):
本人新手,如题不用镊子怎么赚贴片电容啊!!!位置老跑,还有会翘起来要怎么弄哦,没有刀头的铬铁

网友:
只能用手压或者用这个

网友:
先把焊点托平,在用一字螺丝刀压着焊。

网友:
是只能用 锡丝和烙铁来焊那种,不能用别的工具哦,要怎么固定呢,一直跑来跑去,粘来粘去的

网友:
各位老大帮教下心得呀,要考试啦,为了定位置加热时间过长还经常把焊盘焊坏,咋办,

网友:
风枪吹被。

网友:
来自: 安徽芜湖
首先把焊盘刷一遍助焊膏,然后2个脚上点焊锡,再把电容放好,偏差一点没有关系。然后就是用热风枪吹了。不要加风嘴,风力调小。就像BGA植珠那样。温度到了电容自动就会归位了。

网友:
不用能吹的,只能用焊铁

网友:
没有什么窍门,多练练。主要是收烙铁的手法把握好,电容就会粘在锡丝而不是烙铁上。

网友:
一人一个办法,我就是电阻粘在烙铁上,放到要去的地方,用锡线碰他一下,两头加锡,用锡的张力让电阻归位,烙铁这是苦功夫,我在刚学修主板的时候,每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一直在练烙铁的,1个月

网友:
电阻不抗热,粘在烙铁上容易发黑。电容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