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开机挡LOGO

楼主(2010-03-08):
今天接了太方正R511的机子  开机挡LOGO  BIOS进去不  按键没任何反应   大家谁见到过这款机子  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南桥还是BIOS  谁知道呀

网友:
两者都有可能 先拆掉硬盘 还档的话按压南桥 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板子极度不稳定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拨掉了没,特别是光驱经常造成当机的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我知道一个故障点,但是不能说,因为是同事发现的,不让告诉别人

网友:
前几天接了台神舟进水的机子,也有过这种故障,后来更换了网卡控制芯片就OK了。

网友:
除了外设引起的档LOGO以外,LZ应该留意下CPU,看看CPU的L2测试通过了没,如果没有也会卡住的!

网友:
六楼的太小气  以后我发贴少来掺和  拜托

网友:
南桥问题  VT8237R的南桥 容易坏 挡LOGO

网友:
6楼
我知道一个故障点,但是不能说,因为是同事发现的,不让告诉别人

还不如不说!!!!!

网友:
压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先拆掉硬盘看还当机不,如果还当机就换BIOS一般都会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晶南桥空焊了,不过最好先刷个bios然后,在做南桥。
记着,刷bios是把原bios备份一份。

网友:
VIA的南桥确实是容易坏。

网友:
先换CPU跟内存,特别是内存条很容易导致挡LO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