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小本新蓝SALO不触发

楼主(2010-03-08):
前几天接了一台SALO的小本本待机0.09   IO 南桥 BIOS 晶振起震  3M5M 都有 就是不触发!~     去掉3M的电感电流0.04   去掉5M的电感电流0.06      3M5M都去掉0.02      帮忙分析一下!~     这一款应该是通病 他是玩着玩着掉电就开不了啦

网友:
CPU虚焊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杂牌的小机器 本来不亮 加焊CPU后用着老掉 还无规律 急死人

网友:
不触发和CPU有关系吗?

网友:
IO 是8512的    还有大家帮忙找下 这款BIOS  我到官网转了半天都没下下来  BIOS之家有下 没权限 那个帮帮忙下个BIOS 试下       修了2天了还是原故障   IO  南桥发了新的换了还是原故障!~  郁闷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