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0-03-08):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该 怎么查  有什么办法能查出 I/O是好还是坏  求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了

网友:
LZ
不要期望这些大而全的问题能得到准确的回答!
这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问题

请在本论坛潜水看帖一段时间
你当解惑!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

网友:
修台机也经常碰到I0坏的,有IO坏的可以用手可以摸的出来发烫

网友:
都正常了那就看其它地方是不是有虚焊的。

网友:
谢谢大家  条件有限 也没BOIS 机  一碰到 三大条件都正常  我就犯愁

网友:
很正常啊。正常的机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还用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