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 T400 X61 X200故障测试卡

楼主(2010-03-08):
THINKPAD T61 R61/I/E T400/S W500 W700 X200/S使用的故障诊断卡。

网友:
除了USB接口另外一边是什么接口

网友:
电池接口

网友:
另外一个是接在电池接口的,SM 总线

网友:
这是第一次见到实物。原来真的有SM诊断卡

网友:
貌似是T61 R61/I/E T400/S W500 W700 X200/S   专用的吗?   还是其他的也能用的上呀?

网友:
只能用在THINKPAD 的高端本上。

网友:
我从工厂弄了1个花了1K

网友:
原来真的可以SM,好像阿林正在研发这种SM卡。

网友:
其它的机器可以用吗???多少钱一块??

网友:
光驱口的测试卡在61以上机器上的跑码不全.这种测试才是真正的IBM 高端测试卡...

网友:
如果在每个本上都用就更好了啊。。。

网友:
如果通用的话当然要买,可惜应用面比较窄,价格一般就接受不了

网友:
现在T61都比较主流了,而且显卡容易出问题,用BGA 做显卡了,开机还不显示,就可以用测试卡跑跑码(而且不拆机,客户看了也专业),看看是跑4A还是00 或 FF ,如果显卡没贴好,或是加热时热到显存、南北桥了就会不出码了,再怎么做显卡也没有用了,所以应该看到该卡的作用了。而且现在THINKPAD的高端机比较多了,坏的也多了,如果加电不亮。怎么测?问题迎刃而解了。

网友:
这个估计也就是工厂里才会用的~~~~

网友:
兄弟是不是在工厂里搞出来的哟

网友:
500元 有 卖的

网友:
这个卡好像是接测光驱接口吧 我记得这个板子光驱那里有LPC的测试口的啊

网友:
等到几十块钱了就买块用用,现在已经习惯了看电流摆动和测电压来修理机器。

网友:
等到这个测试卡降到几十块钱了,估计修个T400  X200什么的也就收50-100元维修费了。

网友:
看电流测机也挺好的,太贵的话,暂时不用买

网友:
有需求的兄弟,私下PM。不要在版面上交易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但是不怎么通用

网友:
有点贵了,买不起

网友:
就是太贵了 买不起 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成本

网友:
没必要吧?又不是只修IBM的笔笔,这样成本很难收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