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盈通RX800XL-256GD1标准版花屏,我用R3MEMID怎么测不了出来个“1”

楼主(2010-03-08):
我的盈通RX800XL-256GD1标准版花屏,我用R3MEMID怎么测不了出来个“1”
下了个基地的启动光盘,进入A卡后,选R3MEMID 就跑出个“1”
打R3MEMID -NOCFG 或R3MEMID -NOCFG -LOG都测不了,提示“1”。
自己做了个启动硬盘,就是分了区,SYS c:  传了个command文件,复制了A卡的软件,R3MEMID 结果一样,跑个1出来,
怎么回事呀?高手支招儿!!!

网友:
dos环境不对吧?如果你有r3memid1 这个文件 就用: r3memid1 -nocfg -bit * -logext  这个命令,不是纯DOS也可测

网友:
版本太低拉..用高版本的..R3就可以拉...

网友:
这是叫你按1保存测试结果,然后才行再进去看测试结果

网友:
1.14版本 就可以 了

网友:
基地重下了个,收费的就好测了,用的是R3MEM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