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康柏M2000没有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插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音,喇叭和耳机孔是好的,换了声卡和功放芯片都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框架图,倒跑回去,一个一个换

网友:
声卡这问题真的有点难修,我试过好几天都修不好.

网友:
应该是耳机插口到喇叭这个线路问题了把,既然耳机有声音的话,应该是与功放和声卡无关了哦,我只是凭自己有过家电维修的经验判断的。

网友:
我修过一回也是声卡功放耳机接口换了都没用 后来是电路上一三极管击穿了 换了就好了 要有耐心

网友:
你查声卡35PIN  和36PIN 有没有输出

网友:
耳机接口边上的哪个3极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个一个查   小器件别忘了

网友:
声音这方面      不好修

网友:
在换个驱动试一下

网友:
学学了,给不了你意见了!

网友:
直接检测DOCK_OK和连到声卡的97DOCK_OK两个信号看在插耳机和拔耳机时有没有高低电位变化。你的可能是声卡39 40PIN无音频输出,声卡处于静音状态。

网友:
当插拔耳机时,功放的控制脚有高低电压变化,请问有个8脚的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
根据型号查啊,8脚的IC是不是数模转换IC啊?是不是经过这个数模转换后接到功放IC了?如果是的话就是它了。要么就是前置放大IC。重点还是检查功放耳机静音切换部分的电路吧。

网友:
我看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AD82d是什么芯片?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