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54TQ 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0-03-08):
如图,这是问题,接不接数据线都是上面的样子

网友:
电源应该是正常的,查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屏线,屏的问题看下,电源肯定是好的

网友:
用通用板先测试一下,看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的灯管灯管 供电是正常的! 你查驱动板上的的液晶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不良,或屏供电不正常,如上述电路正常就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期待···快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