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怪问题

楼主(2010-03-08):
今天早上修了一个DELL 1525的本,开始是短路问题,接电就拉低到3V 4。76A了,拆开几下把坏的地方搞定。马上亮机了,于是用照机记下,马上把本子装好,可是一看不过LOGO,心想简单,涮个BIOSS应该就OK了 马上在基地下了个这板的原BIOSS。上580U涮上,完了 点不亮了,不触发了,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了,原来好的时候是0。01A的,现在是0。00A了 要风了,又把原来的BIOSS涮回去。还是不行 高手帮帮我吧。下面是原来不过开机画面时照的。
DELL 1526 纬创ds2(07211 4W001) intel

网友:
图纸和BIOSS我都传上来了,高手指点一下吧,,,,波是我打的开关3。3V那的波

网友:
没一个知道的吗,我都纠结死了,本来能点亮的,涮了BIOSS就挂了,

网友:
再刷回去啊,,,,

网友:
你这个机器还是在进水部分入手!  你仔细检查这部分

网友:
BIOS  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BIOSS早就又涮回去了,还是开了不机

网友:
换个IO吧!IO是开启电压的先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楼主请查下ECRST#是否正常,3.3V,EC的85脚.

网友:
如果不正常查图纸的34页,ECRST#外围电路是否有断线

网友:
我这基本都是二修三修本,头都修大了。还放了几十个本等着修呢

网友:
如果ECRST#正常,就得换EC试试了,楼主修好请跟贴,

网友:
16 脚 RSMRST#_KBC(给南桥) PM_PWRBTN#楼主先把这2个信号修出来吧

网友:
谢谢大家,明天有空的话,我再研究一下,不 是我生意好呀,是我老板生意好呀,还放了不下50个本等着修基本全是不知道几修的本了,修好一个相当不容易呀今天又一个N610C没修好

网友:
楼主那个AC_IN  是不是应该有电压的啊

网友:
待机电流0.00,你没有切换到500MA档看看究竟是0。00几电流啊?如果也没有,那就是没待机,那就好修了,查待机电路,接口,保险,场管。。。

网友:
如果你BIOS没有虚焊的话,这个问题和 BIOS没关的。建议你再加焊BIOS,确保没有虚焊。

网友:
估计是故障重现,要么上网下另一个BIOS。

网友:
BIOSS是个八脚的,我不可能没焊好。第一次搞好,我也开了不下十次机,没有一次开不了,我真奇了怪了。先不修那个了。

网友:
刷BIOS前还好好的。可能就是BIOS没焊好,或是BIOS芯片有内伤。再看看接口跟保隔都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两个信号正常时不是是低电平?按开关的时有个高电平通一下?

网友:
就是不按开关的时候是低电平。给南桥通信的时候才有一个高电平的变化?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把BIOS边上原件吹掉

网友:
今天已经换板,怪问题还有?换了板之后还是有大多数时候不过BIOS的情况,内存换了的话有时还显示不一样的开机画面,一样也是不走了,进不了系统。

网友:
刷完BIOS无待机,那楼主就查查主供电部分.看看8734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主板已经换了一块新的,上去还有这个问题,可能是CPU的问题了,有时可以过的(很少)

网友:
会不会EC 还有问题,或者EC没有正确读到BIOS,加焊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OS没有焊好呢?

网友:
我这次说的是主板已经换了一块好的,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基本的待机信号都不正常 楼主换EC试试啊

网友:
直接换EC啊

网友:
呵呵,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搞定.我觉得你现在主要的问题应该在BIOS和IO上,你首先要确认你的主板所用的BIOS 和IO是那种的,看IO是不是带烧录程序的,如果带的话那就是IO坏拉(刷BIOS过程中导致IO坏拉),IO不带烧录程序的话 就是BIOS坏拉(SMSC的IO是不带上电程序的,上电程序在BIOS),我以前修过很多这种问题,不过我修的是三星,DELL是不是一样我就不知道拉,楼主好好考虑把.祝你好运!

网友:
着重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dell的怎么电压用18.7V,不是19.5吗

网友(2010-04-13):
换了主板还是那样的问题,那不是CPU跟内存了啊,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 没做过DELL的售后吧? 好像DELL的主板 更换硬件或者移除硬件后 在开机自检的时候 会检测不过 那个现象是正常的  在开机 按一个快捷键(忘记什么键了)好像可以重新识别新硬件的一个界面 我记得是这样 具体你可以拨打DELL的售后热线

另外 这个机器 其他链接的硬件设备不正常也会造成机器 开机自检不通过卡在那个设备上了。 你最好看一下 周边的设备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清理干净,烘烤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