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V星板档C1-E3且不断复位

楼主(2010-03-08):
客户送来一V星V系列板,说不能显示,他也知道C1不过内存,说内存用橡皮擦了N遍,不见有效果。
插上诊断卡,C1-E3不断循环,忽听到硬盘有 蹋蹋 声,以为硬盘不断从启动区出发,可能被什么卡住,不能进入工作区,断电拨断硬盘电源线,同时也拨掉光驱电源线,以免影响。下显卡,下内存,同样,有没有内存都一样,看来与内存没有关系了!
重新开机,同样现象。测内存供电,此板为MS7与MS6+结合管理供电,测内存供电MOS管,D极3.3V,G极4.83,S极2.59V,91与92P供电为3.3V,7P 为2.59V,北桥供电为1.2V,南桥供电有1.5的,所有电压均正常,为什么诊断卡复位灯要不停的亮与灭呢?电压正常用啊
由于没从机箱中取出主板,心想会不会是CPU座接触不好,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压CPU,无果,压NB,SB无果,唉,拆板下来,想一下吧
     突然想起,会不会是I/O问题呢,上电源,用刷清扫灰尘。上电,还是C1-E3,再仔细看看板子,由于是晚上,看不太清,把板子斜看,一下子看到I/O有许多PIN都到了一起了,心中有数了,可能是客户上什么PCI设备,因机箱的档板原因,下档板时,不小心,把I/O弄坏了吧,也能烧坏了IO与SB,先吹下I/O   W83627THF再说吧,如果还有问题,再说SB吧,吹下换新,诊断卡不不断复位了,代码不停向前跑着,一路直达26,好了,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看来学修主板,基础是很重要的

网友:
先要检查一下主板的外观,这样就很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见过,一块770的技嘉,硬让快递给扔坏了,故障现象和你一样,加焊IO和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刷bios 是多余的吧

网友:
写得真详细,大体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