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不上电的维修

楼主(2010-03-08):
今天客户送来几块主板,旱桥换座的就不说了,就是修到一块华硕的845有点搞头,客户拿来时不上电,诊断卡上3.3vSB亮,测W83627THF-A 67,68脚短接PW开关有跳变,73脚没有输出高电平,说明SB待机条件不满足或坏掉,测电池压差只有0.5V,这一大条件就不满足,换掉OK上电了,但是不跑码!(客户送来时上面带CPU),去掉CPU上带灯座全亮(座子是BGA的),且无明显过亮的,测cpu的PG,RST信号和各供电正常!CPU复位有了上电已经完成,应该读取BIOS了,测BIOS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这时无意间看了一下CPU,有2根针倒掉了(不是我搞的),心想问题在这啊,可是补好后还不跑码!!!
决定先刷bios在说,拆下BIOS一看没见过牌子也不知我的编程器能不能刷,随手抓了个pm49fl004刷了,装入还是不跑码!在拆下bios测四条AD线二极体值正常,又找了个SSTxxxxx刷入,OK了,正常跑码,修复

有一点没搞明白那些FWH/LPC的BIOS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通用(前提容量大的代替仍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