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 白屏

楼主(2010-03-09):
今天接了一台明基FP71G+ 的液晶,问题为开机白屏,我一想这次应该是大问题了,拆开来一看和我想的差不多,那驱动板是连屏一体的,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侧驱动板上的电压也正常,屏上面没有电压,屏保险没有坏,不关屏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MCU的问题,请高手指教下,有MCU的请传上来试下!!!!!!!!!!!!!
电源

网友:
驱动板都可以修,还怕那呀,慢慢查吧,说不定是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