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处了!请假有经验师傅!

楼主(2010-03-09):
一款集成 AM2板子 原先是会突然断电和点不亮

清了清灰尘 拔插了下配件又可以用了 用了1-2天 又点不亮了

发几个电容怀了大肚子 6.3 1800UF
自己买了5个6.3V 2200UF 换了
现在 测试 看看稳不稳定

看发现个问题

用软件看电压+3.3V 只有1.78V 换电源也是这样 用表量黑色和橙色 3.3V又正常
有经验的师傅帮看看 有没有问题
还是哪还有问题 如何检测排除
本是新手哈
这里谢谢了

网友:
忘记交代
插了根独立显卡 品牌惠普机器

网友:
用软件测出来的电压和用万用表量出来的电压你更相信哪一个?软件如果有那么高的精确度还要万用表干啥?别迷信软件了。

网友:
说的对,还是用表测的准确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就觉得奇怪 同软件在其它电脑上都显示正常  在问下 主机过夜后隔天开就点不亮 或开几妙就断电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请教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有90%, 当电容大了肚子(充放和滤波不稳), 什么时候生(出状况)你都不知道呢....

网友:
维修中经常遇到类似情况,特别是一些发烧友,特迷信一些软件和厂家详测,其实好多文字的东西本来就是厂家自己为了卖东西才写的,不可全信呀

网友:
上次卖一块新硬盘,客户就说是旧硬盘,说用软件测试过,硬盘已经使用了三四千个小时,害得我怎么也说不清楚,唉,都是软件惹得祸。

网友:
(*^__^*) 嘻嘻……软件就先不要信他了  先测一下稳定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