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曲折维修经历

楼主(2010-03-09):
事先声明,没有图,因为我不会上传图纸,没时间研究这东东,如果耐心看内容,还是有收益的,附件里面有图纸
一台客户自己修过的DELL 6400笔记本,客户他说换过***,换过***,
客户拿过来的描述是阻值很低,我插上可调电源,5A电流,立马拆机。
量公共点短路(拔掉显卡,依旧),为了区分是MOS管引起还是公共点电容引起,一一量所有电感,发现PL4,PL6短路,分别对应1.5V跟1.8V,于是先拆掉PL4的上管,公共点阻值正常了,说明是这里引起公共点短路,
接下来拆掉1.5跟1.8的下管和电容,1.5的阻值正常了(MOS管所致,原来这组电压的上下管短路引起了公共点短路),
1.8V依旧短路,查图纸,发现1.8V直通北桥,就继续取北桥,取北桥后,1.8V阻值正常,到这里,基本的短路点都已经排除,
先装上好的MOS管跟电容,通电,突然又大电流,这个时候量公共点,又短路,量所有电感,PL4又短路,这回拆它的上下管,PL4依旧短路,拆电容,不行,还短,查图纸,发现该电压直通南桥,于是取南桥,取了南桥,PL4阻值又上来了,
至此,南北桥都坏了,我先装好MOS管和电容,南北桥位置空着,插电,板电流0.01到0.02又跳回,量3.3V电感和5V电感,电压没起来,换MAX8734A无用,换对应MOS管,没有用,用示波器打波形,可以看到3.3V电感和5V电感上有波形跳动(说明这个时候虽然没装南桥,但应该这两个电压要起来的),继续修,最后换了3.3V的升压二极管才把三五伏修出来,
再量其他电压,1.05V电感PL5电压为3V左右,1.5V电感PL4电压为4V左右,很不正常,换其电源控制芯片ISL6227,电压变为1.05和1.5V,正常,
继续量其他电压,PL6的1.8V正常,量CPU核心核心没有,上CPU,插显卡板,都没有CPU核心,这个时候再量核心控制芯片ISL6260CRZ的工作条件,发现第20脚的5V_RUN没有,量这电压对地阻值,很低,0.02的正向压降,这个电压到的地方比较多,也不知道哪个引起的,不想动风枪了,就电击吧,看看是哪个引起的,电击的时候,居然5V_SUS产生电路的下管发烫,于是就取掉PQ17(这里说明一下,PQ17是个开关管,它导通的话,5V_SUS的电压才会转换成5V_RUN的电压,电击时下管发烫,是电流通过PQ17内部二极管逆行过来的),再电击,这时ISL6260CRZ发热,微热,就把它换掉,阻值OK了,这个时候,装上PQ17再通电,核心还是没出来,这个时候量5V_RUN这个电压还是没有,量PQ17的第三脚,为低电平,不正常,应高电平导通的,继续追图纸,发现这个信号受控于RUN_ON这个信号(经PQ18和PQ19转换),这里有个15V_SUS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是5V_SUS电路自举升压所产生的二十多伏经PQ16和PD1稳压电路稳压成15V,仔细查这个电路,发现PR50电阻开路,阻值无穷大,致使15V_SUS电压没产生,将它换掉,这个时候,插电源,核心已经出来,装上南北桥,上CPU,内存,显卡,看可调电源,电流一下,两下,三下……显示了,哈哈,显示了,
修这个板花了我一天的时间!材料也花了不少,但太高兴了,这个板修好至少可以赚一千块左右,因为笔记本是450块收回来的

DELL 6400.pdf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写那么多。。

网友:
坏的东西也够多的啊,叫我真没耐心,也查不出来那么多故障

网友:
没有南桥能上电??/

网友:
是啊,没有南桥可以上电的

网友:
手工 理論 思路 都很強  無話可說佩服  佩服 樓主你在那兒 可否幫小弟修一些修不了的板子啊

网友:
见识了,没南桥也能上电,感谢LZ分享清晰的维修思路

网友A:
我也买得戴尔530电脑,根本谈不上售后服务,如果没有娴熟电脑使用技术,千万不能买戴尔电脑.

网友A:
真烦,刚买的DELL,就有这么多人说它有多么不好,好郁闷啊!!

网友:
实践,理论都有啊,高手。

网友:
确实很强呀,楼主真厉害

网友:
楼主真厉害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6553-1-1.html

网友:
一个本子坏成这样的也还真不多见啊!佩服楼主的思路和动手能力。不能用强悍二字来形容。顶礼膜拜了 。

网友:
各种方法各种修,LZ对本本了解的很透彻。LZ在哪啊,收徒弟吗

网友:
想问问楼主比如1.8V和1.5V不但但是供电给北桥和南桥吧,后来怎么判断就是北桥南桥短路了的,只要1.8V或1.5V后继负载侨何一个短路应该就整个都短了呀!你怎么这么快就断定取北桥南桥!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不容易 能把这也修出来

网友(2010-04-13):
大家过奖了,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人才啊 ,不上南桥还能触发了而且有CPU电压。你能介绍一下吗?在台式机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更何况笔记本呢

网友:
补充一点,机子修好之后,用了一段时间,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系统下面运行一段时间会死机,起初以为是散热问题,散热处理之后,故障依旧,后来重做显卡,就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