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脱落如何达到实焊效果

楼主(2010-03-09):
在实际当中,经常会如图一中焊盘脱落导致焊接困难,如何达到图二的效果,从而避免虚焊?
本人菜鸟!!!!!

网友:
PCB板的小孔上有铜薄,焊锡融化后会自动吸如孔中,达到实焊,如果小孔中的铜薄也脱,那就是水平问题,直接飞线吧。。。。。

网友:
对,不行就飞线吧

网友:
表层用烙铁刮一刮加锡也能让表面起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