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功放的音频输入端在哪

楼主(2010-03-09):
俺有一个汽车功放可收音和放CD那种是旧的,现在想把电脑输出的音频接到这个功放中,可是又不懂什么找那个音频的输入端,有哪位师傅请教请教

网友:
这种老的功放没有AUX IN,想接音频输入只能找到功放IC的输入端,查功放IC 的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先看看功放集成块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然后找到该集成块的输入端    接电脑的输出端就行了

还有一种  如果是用的电位器调音量的         接电位器上也行

网友:
上图 看看 不知是啥型号的

网友:
一般在音量电位器前找可以找到:
1。一般接上音量电位器的
2。一般接线是两芯不同颜色带金属网屏障层的
3。接上电,用手摸会有很大噪音,不同的声道噪音要分开的

网友:
接在音频处理集成块的输入端,要不高低音,音量不能控制了。

网友:

我拍了几张图你们帮看看 这两个芯片是DMC73C168-015和SC7313S

网友:
没电位器,是电调的。找下里面的IC查下资料,串个10UF电容,外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