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美能达7616V诊断代码:COF32维修思路

楼主(2010-03-09):
其实说来也好笑,我是没有搞过这个玩意,只是帮朋友去搞,没想到的是这次帮忙还是学了点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尤其是给类似我这样的新手一点提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机器是新买的,全部没拆封,我去了后就开始拆封,安装。在这个安装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个笑话,第一是侧边的手动进纸托架,我开始没看清楚,就以为是备用的,没装,等把机器电源插上后,开机提示我侧面门没关好,打电话给朋友一问,说是要装的,就重新安装。再次开机,面板液晶提示出这个了:C0F32(其他的忘记了,这个代码印象太深刻了,后面就知道了为啥是深刻了)。
一看到这个,我就知道肯定是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修过电视机,知道在电视机中有过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于是再次打电话给经销商,经销商就给我了一个技术员的电话,得知要重新设定纸张,这个机器进入工厂模式是:先按一下“效用”--停止--0 0 --停止--01--开始,液晶上显示出英文的菜单,选择“ADJUST”(要是我记错了的话,就是按下朝下键一次指示的那个英文菜单)--OK--ATDC--选择160或者其他的数字--OK,关机,再次启动机器。无效,机器还是一样报警,技术员就告诉我,要重新做什么载体(我是门外汉,不知道),于是又再次进入维修模式,只是这次进入维修模式,有点特殊,需要把前门或侧门任意一个打开,在通电之前是先按下停止键,让机器报警,这个报警是提示门没关好,不理会,进入维修模式,选择:FUNCT ION --OK --ATDC--OK(在没按下OK之前,要先关好你事先打开的门),机器会自动启动,在重新做载体了(其实这个载体,我真的不懂意思,也许不是这个文字,毕竟技术员用的是标准的云南普通话,我是听不清楚),2分钟后机器再次报警,代码是COF33了,狂晕中。技术员也纳闷 了。只好要求我再次多做几次,同时也调整纸张设置试试看,从160一路朝187方向设置。于是不断重复这个方案,3个小时过去了,机器还是依旧,我差点是晕倒了,实在是不行了,技术员最后顺便问了我一下,要求我再次进入到纸张设置看一下,发现我原来设置的160,机器重启后还是160,按他的经验来说,这个数字是要变动的,比如说161或其他的,他就顺便问了我一下,载体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少倒入进去了?我一问,什么是载体?他大惊,电话那头是他估计抓狂的情景(是我想象的,换做是我的话,我估计是会这样的),于是再次电话中指导我怎么安装载体(电话打爆一个,没电了,技术员换了手机),安装这个载体的时候,我记得有2个要点:其一是拆螺丝,就是把安装载体的那个固件和鼓进行分离,这个要注意。其二就是安装那个载体的长方兴的挡板,尤其是最后安装好再次装螺丝的时候,全套一定要平放,要不载体会从一个口子中漏出来的。再次设定纸张,终于一切正常了。
就一个新机,从拆封到最后全部调试好,整整是5个小时,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的是,我一开始就没注意那个载体是要安装的,当时我在看安装说明的说明的时候还纳闷了,这个玩意是要装哪的?可惜英文不好,再加上是第一次搞,真的是经验不足,幸亏没乱动其他的地方。

   经验:不管什么设备,只要是配套来的,就一定会要装上去的,尤其是要在动手之前看清楚操作说明,再者就是没把握的事情,千万不要乱动手,那样只会越搞越乱,甚至把机器搞废。
  问题:发现我们基地,对于复印机和一体机相关的操作说明比较少,尤其是那种讲解内部结构的少,象我等新手,不知道什么是定影棒、载体等,我希望有这些资料的朋友能搞点上来,尤其是关于一些机器的拆装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等。还希望大家能把不一样型号的机器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写出来,做成一个帖子,便于我们查询。

希望我今天的事例给类似这个机器出现C0F32代码的朋友一个借鉴,出现这个代码,如果你重新做过载体和设置纸张的话,你就要考虑载体的量是不是够,技术员的提示说,打印5W张纸张后,就要考虑更换或添加载体了。

网友:
搞一半天载体都没加呀;我们装都不用做ATDC的哦;直接装好就能用

网友:
晕。。。。
你写这么多,不就是个载体没初始化嘛~~~!!1
真是~~!!

网友:
嗯,对于你们搞过的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于类似我这样新手可是是一个难题 了,因为在乡镇上,没其他的会搞,就来找我,我又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了。呵呵。想必当初你们要是没有师傅带的话,第一次估计也会应该是我和一样了,所以请不要取笑我们新手了。呵呵。开玩笑的,楼上的兄弟不要见怪!